显示器用一会就自动灭了

楼主(2014-02-22):
显示器用一会就自动灭了,有知道是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电源板  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先去测下灯管 用一会黑屏十有八九是灯管漏电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灯管可能性最大   漏电了  其次是高压

网友:
先看看能用好久才灭    其次灭了之后量下电压    你的高压板上的高压包也量一下阻值

网友A:
灯管,高压,问题多点,以前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显示器用一会自动重启显示,最后换个驱动板主芯片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高压,问题多点,以前我修过一台联想的显示器用一会自动重启显示,最后换个驱动板主芯片才解决

我的是 电压不稳 都想砸了

网友:
有可能电容不良

网友:
灯管,高压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电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现换下高压板试下,要是没问题了,有可能是高压的反馈电路部分,或者是IC芯片的持续供电有问题。那两个二极管和电容查下,看是不是因为温度上升出现的不良。

网友:
当然也有可能是灯管老化等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过温保护呢?去下保护,再量量反馈脚是不是正常。

网友:
谁都知道是灯管漏电了,就你不知道

网友B:
这个你用可调电源测下灯管,根据电流一比对就知道哪根坏了

网友:
下载分-5,严禁灌水,

网友:
你说的一会是指多久

网友:
经常看到的,电容怀孕。高压烧坏。灯管老化

网友:
电容。高压,灯管,就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高压 灯管一般情况不会导致用一会儿黑

网友:
如果指示灯显示正常状态一般就是高压板问题或灯管不良,如果指示灯变了或不亮可能就是电源问题,还有就是按键漏电引起自动关机注意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用可调电源测下灯管,根据电流一比对就知道哪根坏了

有可能是靠近12V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源电压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或灯管了

网友:
灯管的性能不好了。换个灯管就好了。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示器中 现象最最多的一种。。。。。。。。。。。。。。

网友:
看看,电源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灯管,高压板,电源都有可能,一 一排除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出了问题,我修过的显示器基本上都是高压板的毛病。现在基本都是电源和高压板集成在一个板子上的,你要是懂点显示器陪板的话,只要把电源高压板上的高压电路拆除,再加一个新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12v输出那一路的大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80%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20%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此问题应该先用单灯高压板逐个检查灯管,

网友(2014-03-27):
高压板,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