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49 VER:1.0 (KA780GM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2-22):
主板:V星MS-7549 VER:1.0 (KA780GM2)
故障:不触发,3.3VSB无电压
实物图:

电路图

过程:
     3.3VSB是经过U22(UP7706U8)转换而来的,拆掉U22两过的电容,清理U22周围的灰尘后,测得2脚和3脚都有5V的电压,4脚VCTRL的电压是2.0V左右。由图纸可知4脚电压是由5VSB经过电阻R377上拉得来的,电压也应该是5V才对。观察发现R377这个位置是空的,有明显的氧化痕迹,用摄子尘轻刮焊盘,发现都脱盘了,挂不住了。由图纸可知R377是一个10欧的电阻。找了一个30欧的电阻直接焊在3脚和4脚之间,能正常触发了,并能亮屏。这时3.3VSB的电压为3.2V。
维修结束,希望能用住。

网友:
V星的主板还是比较好行的,图纸也不较多。

网友:
都是5v嘛,应该都可以接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理论过硬。。。。。。。。。

网友(2014-11-17):
楼主修的很细心

网友:
V星的转换坏的多

网友:
能分享一下图纸吗?我找不到这图纸,有用啊!!

网友A:
电阻不是没有了吗?2V从哪里来的呀,,学习中

网友:
VCT电压没有。LZ只是借了供电脚来充当而已。不过。如果芯片出现一点点的故障。会拉低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是没有了吗?2V从哪里来的呀,,学习中

2V是内部产生的参考电压。

网友:
只要能开机,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V星老搞这些专用芯片,要是芯片坏了又是难搞的机

网友:
电阻R377在这里不是起到上拉作用的,而是压降和限流保护作用,防止5VSB产生工作电流过大烧坏UP7706U8芯片。

网友:
映泰的怎么是V星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