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拿下的BGA

楼主(2014-02-22):
运行400度高温,以最短时间(少于20秒)斜向劲吹,让IC受热时间最短(最好的保护IC方法),IC拿下后的样子,连焊盘也给较好保护了!附上两图!!

网友:
是用的风枪吗
看得出干净麻利

网友A:
没试过,楼主写的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网友B:
那焊上去的时候怎么弄呢

网友:
手机的吧?

网友C:
这是锡球还没有完全熔化时就起下芯片才会出现在的效果哦!

网友D:
芯片好像不太大  大一点的就不好操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锡球还没有完全熔化时就起下芯片才会出现在的效果哦!

太棒了!!给你说中了!!正是利用锡球没完全熔融时拿下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楼主写的再详细些就更好了。

整个操作就是利用好温度的控制,拿捏要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焊上去的时候怎么弄呢

回装就更简单了!植好锡后就放好位置(对正)先预热,让焊剂熔后再运行高温去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好像不太大  大一点的就不好操作了

芯片大小都差不多!风嘴上做文章呀!!再大一点的芯片就卸掉风嘴。。。

网友:
呵呵!只要是BGA的IC都行!!

网友:
请拿点您的看家本领出来呀!!好让大家都共同进步!!

网友F:
好像是小的BGA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小的BGA元件吧

方法是相同的!稍大一点的IC也就要让热量量均匀就行!

网友:
z这样也行吗?

网友:
学习啦
不过我有BGA

网友(点评):
BGA操作平台当然是好工作!!轻松做好BGA!!

网友:
手工还算不错。

网友:
原来是焊锡没完全融化啊

网友(点评):
若等到锡全熔,IC,主板受伤损的机会又加一分了!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G:
很牛的 南侨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呵呵,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
貌似掉了一个点,危险,还是BGA好,哪怕是我这种穷人,用土炮都比风枪强啊!

网友(点评):
掉点并不可怕!!可以重做焊盘上好锡后就完好了!!装上IC后一切如常~~此法已很成熟了!!

网友:
用这么高的温度板子会发黄变型吗?

网友:
目测掉了个点

网友(点评):
那个是虚点,让它掉好了。但若掉的是有效点也不怕!可以补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牛的 南侨也可以吗

呵呵 谢谢啦 不过你很细心哦

网友:
这么高的问题,手摇风枪还可以,BGA返修台设置这个温度一直加热芯片怕是要爆芯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太棒了!!给你说中了!!正是利用锡球没完全熔融时拿下IC!!

楼主啊,你这个可是要多取几次才可以啊,如果第一次取你信不信很多人都能把焊盘搞起来了,还没融化的锡球这个很危险要补焊盘我都怕了,那绿油搞好久没有紫外线灯,如果真的要这样做 我建议新手还是多拿几片料板练练手,不然肯定一开始做一个死一个,空点就算了要是有信号的焊点那就不好办了

网友:
多练习一下,掌握些技巧要领,你也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啊,你这个可是要多取几次才可以啊,如果第一次取你信不信很多人都能把焊盘搞起来了,还没融化的锡球 ...

肯定要先用废板来练练手的!你说得很对!!但用些辅助小工具来帮一下忙,拆到这效果不难的!!注视温度的运用就行!还有:NGA掉点的补救已是很简单的操作了!!进夹层的焊盘真掉了,补起来也不用绿油了!!而且很完美的!!退路先想好,前边就好搞!!

楼主你这套大家都不认同,你还不如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补焊盘的功夫呢,肯定很受欢迎。

网友:
楼主肯定是一个技术高手。

网友:
如果板好这样还可以,如果差点就会把焊盘给弄掉下来~~~建议少试啊

网友(点评):
利用好温度差,在短时间内,(但预热过程要做好!!切记)因你想加热的是IC底下的锡球,所以早在锡球开始熔但没熔融的状态下动手!!事在人为的!!

网友:
居然没掉电,可喜可贺

网友(点评):
谢谢!!多练练,手感出来后,操作变得很简单了!!

网友I:
小芯片还可以这样做,大芯片估计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芯片还可以这样做,大芯片估计不行的。

芯片稍大点就用斜吹!!受热面积会大点的!

网友:
温度拿捏很关键,我还是用我的BGA吧。

网友:
是小元器件吧。大的不好拿。

网友:
误人子弟。瞎干,取不好板子坏了找谁赔。

网友:
锡未熔的。

网友:
人才真不少呀

网友:
就是我不行呀

网友:
楼主用的土炮吗

网友:
好像是小的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早期产的8205热风枪,十年前购进的!一直用着。。。

网友J:
温度太高  芯片可能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温度太高  芯片可能受损~~~~~

吹的时候要注意方向的控制,主温区与副温区的协调。

网友:
是呀!要是等到锡全熔了,麻烦可就来了!!

网友K:
新手是很难操作的

网友L:
这个需要经验反正我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手是很难操作的

新手也有成熟时,只是怕你不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需要经验反正我没有信心

经验源自实践,信心源自实力!

这纯粹就是误导新手,你自认为经验够高吧?怎么还取掉点了?幸亏掉的是一个空点,万一是带线的点,或者掉几个点。要花费多大功夫去补救。

网友:
技术够高啊,哈哈

网友:
全手工的牛x

网友M:
可惜看不到图,要不然也实践一下,手头有8205.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惜看不到图,要不然也实践一下,手头有8205.

看不到图?是操作的图还是拆后的效果图呢?

网友(2014-03-25):
这么高的温度好容易爆板子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  怕把芯片吹报废

网友:
还没有BGA   先学习了在说

网友:
我们的方法是左手热风枪,右手镊子,一层一层的拨。

网友J:
温度太高 芯片可能损坏~

网友N:
高手们直接发现了,是手机的BGA原件。。。吭。。。

网友:
用BGA作的好些吧

网友:
没有最好的设备,只有更顺手的设备!!熟练了,那款设备都能够在你手上放出灿烂的光华!!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手们直接发现了,是手机的BGA原件。。。吭。。。

实在抱歉:忽略了近来手机越来越大了!内部的IC也该是越来越大吧!!谢谢高手指教!若你陷了什么”吭“请说一下!!我去拉你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温度太高 芯片可能损坏~

我做过试验:机使风枪开到450度的劲搞温。对着手一闪而过的吹,手没受伤,但表面的毛可能受损。。。

网友:
给“鑫”的回复~~
不同意见可随便提!!但请注意用词!!
微电子维修走到今天,很多的技巧细致操作已成熟!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请更新一下维修思路及开拓一下新的思维,BGA掉点(有效点)原位修复(注:是轻松搞掂,且不需绿油)已是成熟的操作!就维修而言,保住有效点是目的,虚点:爱掉就掉吧!!倘若一味追求完美,累死你!!谁又敢去拆下BGA芯片检查掉了几个虚点呢??还是从维修的实际出发!!我是做维修,不是做研究!!

网友O:
呵呵 小意思了,手机的IC 基本上都是这么撬的,但是最好是螺旋风枪,然后在用小钢网和 维修老把球植上用风枪焊上

网友(2014-05-12):
焊锡没有融化既不是有点硬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 小意思了,手机的IC 基本上都是这么撬的,但是最好是螺旋风枪,然后在用小钢网和 维修老把球植上用风 ...

你说得真轻松!有机会请你一露真容!!谨盼!!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用风枪吹的??

网友:
可不可以再具体点

网友:
都掉点了还能用啊

网友:
也不是很保险啊,你那个焊点都掉了一个了!!

网友:
这个要把握好时间,不然会掉点的比较多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