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20s 不开机 通病 分享

楼主(2014-02-22):
客户拿来一HP 4420S   板号dasx6mb16e0    来时不开机  P03不通   换之    上原装电源   按开机键   电源灯 闪     用可调电源 直接大短路          慢慢修  最后pd35坏 (是一个电容)  老鸟勿喷

网友:
我有这个机子,是掉电的毛病

网友:
电容怎么会用PD代表 PC好不,大短路不一定都是固定的电容击穿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大短是用烧机还是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大短是用烧机还是拆件?

HP   这块板 好板      用可调电源   有的 本身就短路  或者 无待机     电源口  自己需要自己改      问题不是短路 只是不开机    这个电容不短路的   分析不解释

网友(2016-02-14):
目前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修了几个这样的

网友:
这个掉电谁修过?

网友:
烧机大法一下眩光行

网友:
PD35  不是二极管????????????????

网友:
标识PD35 应该不是电容吧!

网友:
这不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