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暗屏2次维修820-2532-A M98

楼主(2014-02-22):
接一台苹果A1286  老款的电池在后面拆下来的 15寸PRO的
开机测试隐约的看到苹果标志,直接拆开,发现屏线接口J9000 38 39 40 PPVOUT_S0_LCDBKLT进水腐蚀断线,经过一段时间整理清除,终于焊好了。

直接接屏还是暗屏,找到图纸打开来,一路跑下去发现=PPBUS_S0_LCDBKLT有电压12V左右另一边为0 F9800果断坏掉电压出来

直接接屏,测试下,亮了,又暗了,后来发现屏线处有短路,又烧坏了,暗屏,经过一段跑线路,最终发现U9701 VIN 3脚 电压一侧只有0.4左右,直接测了R9730另一边有12V电压过来,另一边只有0.4,直接换掉,电压过来了。这次老老实实的把屏幕拆下来换了根屏线。机器成功修复。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发个上来大家分享下吗

网友:
苹果机器还在学习中

网友(2016-06-01):
进水的机器肯定 很麻烦 修两次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