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V 开机断电

楼主(2014-02-22):
  今天 修了块 昂达 N68V v2.0 的主板 毛病是: 按开机针开机马上断电 再开再断电 多开几次都能开开机   量 12.v 5v .3.3v 都不短路  CUP供电线圈 对地阻值500多 ........量了一圈  主板都正常    哦 没法了 代换法 把 IO W83627EHG  电源块 SL6566  代换了 桥 加焊了 网卡拆了  不行  老毛病  哦   没思路了 各位大师 给点思路  怎么查 查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