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的BIOSS

楼主(2014-02-22):
杂牌主板的BIOSS真难找啊,哎

网友:
杂牌主板的BIOS,说难找其实也容易,很多时候他们使用通用型BIOS。比如从同一芯片组的杂牌主板上保存即可尝试,如果芯片组、CLK芯片、IO芯片一样,那么这个BIOS基本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