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 无电压,复位排针电压太低。

楼主(2014-02-22):
图上是排针复位经过的地方,南桥出来3.3V经过这个贴片电容还是什么出来就0.67V 了,是不是问题是这个电容。
这个是什么贴片电容。。。

网友:
放大一些,自己量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经过电容就没有电了,拆下量一下就知道了。旁边也有一个像这样的,对比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把。。。

网友:
PG无电压,那就先修PG呀

网友:
到底先修什么啊,晕

网友:
  大一点的看,这是什么。。有没有压降的。。电感吗

网友:
黑色的应该是电感,用表量一下通不?

网友:
不通的,应该不是了

网友:
被WV3  9n三极管拉低了,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