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一公司网管改的线路,E520开机两个开关,要怎么改回去

楼主(2014-02-22):
直接上图 大家看下图中接线的44脚是干什么用的,他这个接线,要先按下扩展槽那的开关再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大家说说这是什么原理,用电池不能开机,进系统后能检到电池,适配器拿了可以正常用

网友:
还有35-40这些线短接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EC按正常焊,开关上有3.3,机器不会触发

网友:
同意楼上 EC正常焊就行

网友:
按正常的开机时序改个试试

网友:
通病机子。。。。

网友:
这个机器有问题  ,想要把这些撤了 ,先把机器修好 ,在把他焊到 ,东西去掉就好了 。

网友:
NB就是NB啊!!!!!!!!

网友A:
这个彷如E40那机器,短接EC  44脚可以开机。但是楼主你说的先按槽那个开关然后再去按开机键就能开机,不符合逻辑吧,还是我也没有弄明白呢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个网官都有如此技术?那我该下岗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170这个之前在论坛就有人提过了了  通病
彻底解决有待研究

网友:
现在发现俺连网管都不如

网友:
难道是震荡脚?网管的技术,,,,自叹不如

网友:
网管确实牛逼 我这学的还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彷如E40那机器,短接EC  44脚可以开机。但是楼主你说的先按槽那个开关然后再去按开机键就能开机,不符 ...

应该就是这种情况吧 ,以前有人提到过的

网友:
网管修笔记本?

网友:
呵呵 估计这网管本来也是修本本的吧  这机器应该还是D95280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