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2-22):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开机,我用可调电源试了一下电流到1.08a拔下内存0.98a。我是一个新手 请各位师傅跟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都没有跑码,请问是什么桥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这机器应该跑1,30左右就亮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到这问题都是先干显卡在做桥,你不放试试

网友:
一点几的电流应该就快显示了 你按按显卡试试 把显卡取下来重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