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2代前50G内大量坏道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楼主(2014-02-22):
希捷12代前50G内大量坏道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数据要恢复,请找罗工、、、、、

网友A:
先将这50G设定为一个区,然后删除了,后面的区为激活主分区,系统装在后面那个可以用,不过长远来说,还是换了吧,毕竟有很多不稳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将这50G设定为一个区,然后删除了,后面的区为激活主分区,系统装在后面那个可以用,不过长远来说,还是换了吧 ...

谢谢了!只是想学下硬盘修复玩玩

网友:
我也好像知道怎么去掉   用stc修后全都是绿块红块

网友:
点12的坏道,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处理,只能用一些低格清零的指令试试。

网友:
m0,8,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