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显示器电源键 12v 电压被拉低到5v左右 灯管闪一下

楼主(2014-02-22):
按下显示器电源键  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不亮 12v 电压被直接拉低到5v左右 电流升到1.05 然后跳变为12v  灯管闪一下   外接灯管也是一样的 高压板换成通用板 故障依旧  是哪块出了问题
清华同方的显示器  偶尔能正常亮  偶尔就不亮

网友:
外置电源还是内置电源。电容

网友:
要么电容要么高压

网友:
是外接适配器吗,的是话换个试试。

网友:
你是用可调电源看的电流吧,电流1A应该没有短路的地方,是不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坏了哦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外接电源不稳定 造成的   可调节电源 有的时候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