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进水机诡异问题

楼主(2014-02-22):
DELL1440进水机,拆开后没有发现腐蚀点,也没有任何明显烧坏的元件,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公共点阻值正常,插可调电源,待机0.010A ,   3V和5V正常出来了,拆掉COMS 电池,自动触发到1A多,掉电,掉到待机0.0100A。  我发现用风枪给主板加热,再插电,就会掉电,有时候甚至只能到0.3A左右就掉电,然后冷却主板后,再插电,就能到1A多,掉电,求高人指点

网友:
没人吗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2014-04-04):
不上电的时候测量一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主要是rtc电路

网友:
如果这样你就一个一个的加热。那个芯片及电容到0.3掉电换那个

网友:
掉电有可能是电压没出引起的  量量看看那个电压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