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N141W1-L04屏改VGA显示器

楼主(2014-02-22):
有一拆机HP DV2623TX笔记本电脑的三星LTN141W1-L04屏,想改VGA显示器,查数据手册是30P单6屏线接口,请教各位用哪款驱动板比较好?另外,数据手册中的VEEDID(DDC 3.3V Power)、CLKEDID(DDC Clock)、DATAEDID(DDC data)这三个脚接驱动板的哪个脚?

网友:
屏自带高压条,但不知6脚插座脚位定义,哪位有此款笔记本电脑的图纸或高压条的电路图也行,可否提供一下?

网友:
真心需要帮助

网友:
那几个脚不用接,随便用什么板都行,用23中跳线那种板改吧,不用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