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开机进系统会死机怎么弄

楼主(2014-02-22):
今天有一惠普520.在进系统时死机。硬盘换了。而且有事还开不起机。伤不起啊

网友:
CPU底部大电容问题吧

网友:
重点检查南桥

网友A:
是不是过热。检查下散热问题

网友:
等于什么也没说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热。检查下散热问题

开不起机也可能是散热?我问一下,如果是AMD的CPU才有可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