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4-02-22):
内屏正常,外屏无反应,FN+功能键切换也无任何跳变。打开看VGA接口,查H V信号线,测得D20 D21电压两个都有高电平,感觉不对,测得对地反向阻值偏小,顺着线路测量,U15 H V 信号放大电路坏,更换U15 外屏显示

lenovo X201I.pdf

网友:
带图表达会清晰点

网友A:
HV信号线是哪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V信号线是哪个引脚

VGA接口第几脚

网友:
能不能再清楚点

网友:
老手看得还懂新手可一头污水

网友:
今天怎么了怎么有点不顺呀

网友:
VGA接口的13,14脚

多谢多谢版主

网友A:
学的时候叫行场信号,所以说HV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时候叫行场信号,所以说HV不懂。。。

学的不错,努力加油哦

网友:
这种故障修的少,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