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 LA-3302P掉电维修

楼主(2014-02-22):
此板上电到0.55的时候3秒左右掉电。测量各项供电、时钟、PG、复位也都有,然后用示波器抓ADS#,竟然没有,那就是说还没跑码。量INIT#有1.05V,也是正常的。奇怪了,打值吧
发现这俩个点对地无穷大,找到对应脚位为COMP

这俩电阻掉了,果断找俩个装上

装上U和内存,完美亮机

网友:
COMP是什么信号

网友:
怎么会掉喃?难道是取板的时候搞掉的?

网友:
这俩信好使干嘛的,怎么个思路

网友:
看不懂楼主的思路

网友:
思路  用打值卡 测试数据地址阻值 发先有不对的 查之 发现掉件 补之?
有时候修好一个板子就在不轻易间 还不知道为什么就好了 …………

网友:
人为损坏吗

网友:
不会要把打值卡的点都对地测一边吧,另外想请教一下,不上CPU的话CPU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能出来吗,我怎么都测不出来呢

网友:
这俩个电阻位置这么里,怎么后掉呢?人为弄的?

网友:
嗯,这个修起来会有难度些

网友:
厉害,呵呵,这个不跑数就掉电的

网友:
LZ不错,这电阻都让你查到了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这信号什么作用,但还是给个赞

网友:
不细心......这块板怎么都修不好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修的很多,这种信号问题很少发现

网友(2014-07-01):
正遇到一个板子BIOS无波形,应该也是ADS没有顺利读取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