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 笔记本

楼主(2014-02-22):
宏基e1-471g
笔记本
,显示偏色.接外置显示器显示正常.这种故障是那坏呢
笔记本

网友:
测一下看屏线是否断,打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红绿蓝三基色的6根信号线阻值是否一样,都正常屏就坏了

网友:
先排除 内屏 和屏线

网友:
换屏换排线试

网友:
排除法 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点!!!!!!!!!!

网友:
屏线坏得多

网友:
量一量屏线看看

网友(2014-07-11):
要看怎么个偏色法啊
有没有图一啊 甩图就好确定一些

网友:
看看屏接口的红绿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