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8gpm-ds2h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4-02-22):
朋友一台机子运行中移动主机后,死机。再开机点不亮。一通电电源立即启动,CPU风扇转一下后停,主板好像没有进入自检。
请高手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A:
可以自动开机一般是IO坏了

网友B:
是否CPU供电短路   或者自检没有完成   插上4p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C:
我了电源试了没有啊

网友D:
用好电源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E:
自动开机关了  有很多多是正常的  拆主板下来看看呗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了电源试了没有啊

换了一个好的电源试了,不是电源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好电源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开机关了  有很多多是正常的  拆主板下来看看呗  应该问题不大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主板拆下了,用最简法测试,电源、主板、CPU、内存,结果还是一插电,电源就启动,但主板、CPU没有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CPU供电短路   或者自检没有完成   插上4p试试

谢谢您 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开机一般是IO坏了

谢谢您 的回复!

网友: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先放个电试试。

网友:
清一下电池试试,可能突然断电造成的

网友:
前一阵遇到一个联想的,电源转,CPU风扇不转!加焊北桥就好了。有些品牌机不跑码CPU风扇不转。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提问的我怎么感觉,没有任何思路来问的啊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内存都换过,应该是主板短路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