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联想要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2-22):
一联想机器型号:B450
问题:有时候鼠标左右键用不了(光标可以移动),用USB鼠标也是一样。有时候又正常。系统重装做过了,大家看看这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裸板试一下,看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单用usb鼠标时就不要插滑鼠

网友:
驱动问题    有查。。。

网友:
得裸板测试,一个个排查

网友:
驱动更新下 还不行就拔掉用USB看看

网友:
驱动更新下!!!!!!!!!!!

网友:
进水没,你拆开看看

网友B:
查查usb数据线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试一下,看是不是外设的问题,单用usb鼠标时就不要插滑鼠

单用USB时候也会的,滑鼠没插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usb数据线正常吧,

USB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C:
把触摸板去掉,单用鼠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触摸板去掉,单用鼠标试试

试过,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