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4110蓝屏

楼主(2014-02-22):
刚刚接到一台DELL N4110 笔记本,客户说自己都装过纯净版系统,然后显卡驱动也在官网上下了,在设备管理器里独显  集显都是安装成功了  独显型号Hd7650M,客户说一开机进桌面完全可以,但是一运行游戏或设计软件就蓝屏重启     我也看了,是这样的                 这个要怎么维修呢    求思路?

网友A:
双显卡么?你压显卡试试。

网友B:
先看看温度啥,内存,不行开机按F12 选择D打都的英文,这个是诊断程序,然后检测到屏幕选Y,在继续测试看报错误代码没,然后根据代码在看对应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么?你压显卡试试。

好的     你说说双显卡怎么切换独显呢     要详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温度啥,内存,不行开机按F12 选择D打都的英文,这个是诊断程序,然后检测到屏幕选Y,在继续测试看报 ...

试过了   d开头诊断    但是都没有报错啊    全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     你说说双显卡怎么切换独显呢     要详细的哦

现在不切换,我觉得会不会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你上BGA把独立显卡先排除一下。
因为不玩游戏时,电脑不会切换到独立显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切换,我觉得会不会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你上BGA把独立显卡先排除一下。
因为不玩游戏时,电脑不会 ...

我知道   我一会儿上BGA    那你说说独立显卡要怎么关闭从哪里关闭切换     知道就说说

网友D:
这个机器是要升级显卡驱动的,找官网下个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我一会儿上BGA    那你说说独立显卡要怎么关闭从哪里关闭切换     知道就说说

设备管理器里把显卡禁用,再开游戏,试试看

网友:
64位WIN7,现在我在把独显和集显任意一个在设备管理器下禁用,效果是可以打开PhotoShopCS6x64Portable可以打开,打开网页看视频无论集显还是独显都要一直持续闪动屏幕的播放,把集显与独显一起开启,看视频就正常看,打开PhotoShopCS6x64Portable就马上蓝屏重启了       我在想是不是集显与独显都有问题呢     ?? {I5的2代CPU集显在CPU里的,坏了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把显卡禁用,再开游戏,试试看

64位WIN7,现在我在把独显和集显任意一个在设备管理器下禁用,效果是可以打开PhotoShopCS6x64Portable可以打开,打开网页看视频无论集显还是独显都要一直持续闪动屏幕的播放,把集显与独显一起开启,看视频就正常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是要升级显卡驱动的,找官网下个试试吧

就是在官网下的显卡驱动     试过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官网下的显卡驱动     试过了得

故障依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温度啥,内存,不行开机按F12 选择D打都的英文,这个是诊断程序,然后检测到屏幕选Y,在继续测试看报 ...

都排出了   现在是64位WIN7,现在我在把独显和集显任意一个在设备管理器下禁用,效果是可以打开PhotoShopCS6x64Portable可以打开,打开网页看视频无论集显还是独显都要一直持续闪动屏幕的播放,把集显与独显一起开启,看视频就正常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么?你压显卡试试。

我怀疑集显  独显都有问题,集显该怎么修呢

网友:
有风险  需谨慎

网友:
这个机器你考虑一下CPU

因为测试软件及桌面,测试之前先用到提CPU的集显,非独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 ??

网友:
我建议刷一个 bios啊

网友:
你先装系统试试,客户说装了,也许没装好呢。。。一样一样排除吧,这种能亮机的问题还是比较不好修的。。。

网友E: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候3400多,只用了三个多月,现在2800出售,再送500G左右的笔记本维修资料,图纸,维修教学视频等等,适合刚刚初学笔记本的,要的可的Q我,电话:13600548841

网友:
楼主你QQ多少呢。不上面啊

网友:
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集显  独显都有问题,集显该怎么修呢

集显有问题不会亮机吧?

网友:
代码是什么

网友:
禁一张显卡试试

网友F:
一个一个的排除嘛

网友G:
独显的问题呗,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独显的问题呗,换显卡

说说你的判断依据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一个的排除嘛

那怎么排除呢    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 ...

发一张图片看看

网友:
好像是一串0后面16吧    大概是这样

网友:
换一下CPU试一下,先简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