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与N4110 显卡切换

楼主(2014-02-22):
以前忽略了,比如HP G6     DELL N4110 都是I5的处理器,我以为是集成显卡与独显是自动切换,比如你玩游戏就自动切换成独显,看视频浏览网页就自动切换成集显,但是最近客户说要关掉集显,要一直开启独显,有的客户说他玩游戏根本就没有自动切换成独立显卡。       {1,说实话,我不知道怎么样设置和怎么样切换集显与独显以及怎么开启与关闭?????求各位大师给我分析 ,说说具体怎么切换   开启   关闭      万分感谢了 }

网友A:
我到HP G6 的BIOS里,看到了一个显卡切换模式--打开就是动态与固定静态    而我的是动态  。    我想问如果选择动态就是显卡自动切换吗?                  那选择静态,是固定静态   是集显还是独显呢      请大家分析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HP G6 的BIOS里,看到了一个显卡切换模式--打开就是动态与固定静态    而我的是动态  。    我想问如果 ...

我在桌面空白处点击右键显示配置可交换显示卡 显示卡属性   但是我进去之后,打开高级视图找到电源下的可切换显卡后,显示最近应用过的程序--DLLHOST.EXE   省电与高性能    IEXPLORE.EXE -    高性能与省电     那我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关闭集显或者独显       求分析啊     有点迷茫了

网友B:
安装完整版本的交火系统,然后在系统里面桌面空白处点击右键设置交火

网友:
dell的你安装原厂的驱动,然后在显卡设置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整版本的交火系统,然后在系统里面桌面空白处点击右键设置交火

交火是什么意思    怎么设置,具体说说啊    迷茫中。。。

网友B:
这个要区分是英伟达的显卡还是ATI的显卡,英伟达的显卡,在安装完完整的驱动程序版本后在桌面空白处右键单击就可以看到英伟达的控制面板,ATI的也是这个么操作,进入控制面板里面可以设置3D选项。然后选择首选的3D处理器,里面有集显和独显的选项

网友C:
安装原厂的驱动吧

网友: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候3400多,只用了三个多月,现在2800出售,再送500G左右的笔记本维修资料,图纸,维修教学视频等等,适合刚刚初学笔记本的,要的可的Q我,电话:13600548841

网友:
进系统软件设置

网友:
NV的是自动切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区分是英伟达的显卡还是ATI的显卡,英伟达的显卡,在安装完完整的驱动程序版本后在桌面空白处右键单 ...

在控制面板里没看到     可否传几张图片呢

网友:
你说说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原厂的驱动吧

已经是原厂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