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进水EC没有时钟信号。

楼主(2014-02-22):
CQ45  EC附近进水,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信号ON/OFFBTN也能进入EC芯片, 就是PWRBTN_OUT#没跳变,不能输出到南桥。 量了下BIOS芯片,有供电但是没波形,说明EC没读BIOS, 然后检查EC, VCC,RST,都是3.3V, 时钟没波形,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更换晶振Y5, 还有C723,C725两个电容,还是没波形。   EC是KB926QF C0,也更换了一个, 情况依旧。   这个Y5晶振发出波形的条件是什么?    EC里哪个脚才是给CLK供电的?

网友:
换协镇电容试试

网友:
晶体的工作条件是,EC的供电3.3V,EC_RST,然后地线正常,就应该有32.768MHZ的晶振频率发出来。进水机器主要是断线和电阻变质,多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网友:
不行再把ec换个

网友:
看看其他地方短线没有?

网友:
还是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重点还是放在进水部分,有大芯片的拆下检查吧。

网友:
哎 进水的地方 不好弄的啊 会把人弄疯的

网友:
查EC的EC_RST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EC_RST 3.3V       VCC 3.3V    晶振1,4脚都没电压也没波形,   先换的EC(换之前没量晶振波形)。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了, 情况依旧。   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EC了, 我现在把原来的EC换上看看CLK能不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