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 触发后不显

楼主(2014-02-22):
三星RV420,待机正常,触发到1.0左右直接掉了0.4,几秒后又跳到1.0左右,之后又掉到0.4左右,如此反复,CPU大电容已经换过,各个电压电压也基本正常,现在我怀疑是HM65的问题,请各位同行给点意见

补充内容 (2014-2-23 12:35):
问题已经解决,换桥之刷bios,解决,建议同行先刷bios

网友:
真心需要帮助

网友:
循环掉电   用示波器打哪组电压没出来 就先修哪组

网友:
感觉没换好

网友:
这是图纸,看看那组电压没出来, 复件 三星RV420BA41-01608A

网友:
我修过一个 是5VS的后极导通管没有正常导通  只导通了2V左右的电压过去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电压都有了,那怕掉到0.4左右时,各个 电感 电压都有,还有一个现像,拔了内存,电压会一直停在0.8左右,现在怀疑桥问题,准备换桥

网友:
前天 一台宏基轻微进水 故障差不多 南桥有腐蚀 重做正常了  可现在用电池开机偶尔会到滚动条 掉电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也是一样的故障,换了HM65南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想刷BIO0S,找不找呀,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是那组电压不正常 引起的掉电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今天正好碰上一台故障一样!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