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 屏闪烁

楼主(2014-02-22):
声明本人是小白 原先是开机用段时间后 黑屏 用通用高压条测试后 正常 断定是高压问题 改通用高压条后 发现使用时 屏幕灯光有轻微的抖动闪烁 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啊 换过两个高压条了
黑屏

网友:
可能是灯管没换好 漏电了

网友:
灯管打火吧

网友:
灯管打火 接头的问题

网友:
灯管上接头松动了

网友:
重新焊接下灯管吧

网友:
既然已经换过高压板了,那基本就可以断定是灯管的毛病了。根据你说的屏幕灯光有轻微的抖动闪烁可以判断是灯管根部连线断了。拆屏检查灯管吧。

网友:
重点检查灯管

网友:
直接焊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