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D 不触发

楼主(2014-02-22):
asus a43sd I5的机子用可调电源,待机0.03 。开关有3.3V .按开机键不触发。写BIOS后无果。上BGA吹桥后OK.

网友:
为什么吹桥 能好呢?

网友A:
吹桥好的 我这都好几台了怎么吹桥都不好

网友:
哎,这样就行了?之前遇到一台 问题一样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桥好的 我这都好几台了怎么吹桥都不好

你缺的是楼主的BGA,唉

网友:
楼主,HM65的桥不触发能吹好不。我头都搞大。

网友:
你就吹下桥就好了啊  要是吹桥不好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