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机器奇怪毛病求救!

楼主(2014-02-22):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Y400的机器, 拿过来是 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刷了bios好了。 很高兴以为搞定了,结果装起来硬盘引导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上个图求解下,等下把这机器的bios 一起发上来共享。

既然刷BIOS能亮机,再刷一次又何妨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试

网友:
重新分区 重建MBR

网友:
只是设置的问题,U盘引导 更改硬盘为 MBR 重装系统即可

网友:
在bios能认硬盘吗,没数据的话割了重新分区

网友(点评):
硬盘能认到,但是boot那边认不到硬盘 CD 什么的。 但是在information那栏里看得到硬盘。

网友:
改下模式看看

网友A:
Y400还没过保吧 重新换个Bios试下

网友(点评):
bios 刷了好几次,论坛下的一样,后来我去淘宝买了一份都刷了也是一样,

网友:
是不引导了, 看的见硬盘就重做系统呗..

网友:
进PE用DISKGEN给硬盘重新格式化或者分区,只是建议,没经过实践

网友(点评):
关键是光驱 硬盘 U盘都不认。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好好看一下是哪项设置的问题,上面已说了几个

网友:
直接重挂个硬盘试一下,不然就PE也行。起码BIOS要识别才行。不能总这样去做系统。

网友(点评):
进不去啊。他认到的都是一排数字,现在不知道怎么弄才能让那一排数字变成HDD DISK

网友:
你修复下引导区文件看看行不行?

网友B:
boot mode 如果是WIN7系统要改成逻辑优先 WIN8要改成UEFI优先

网友C:
重建mbr,分区完成,重做系统,即ok。

网友:
换了一样的 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重建mbr,分区完成,重做系统,即ok。

硬盘是好的,但是在boot 那边认到不是 HDD DISK 是一排长长的数字 看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 mode 如果是WIN7系统要改成逻辑优先 WIN8要改成UEFI优先

win7 改成Legacy?

网友:
AHCI改掉吗?

网友:
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bios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还是和BIOS有关系,不是设置就是这个BIOS版本问题,以前遇到一款联想刷了硬盘,光驱都不识别的。

网友(点评):
版本问题 ?那我刷个高点的版本试试看,

网友: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系统了,Y400是win8的,要是win 7 就要改BIOS 选项了

网友(点评):
求教怎么改。现在就卡在这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点评):
客户说他的是WIN7 系统

网友:
改成WIN7或WIN8引导模式

网友: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候3400多,只用了三个多月,现在2800出售,再送500G左右的笔记本维修资料,图纸,维修教学视频等等,适合刚刚初学笔记本的,要的可的Q我,电话:136005488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00还没过保吧 重新换个Bios试下

我上回修了一台 惠普的小本就是威盛的北桥的 修亮啦 可是也是不认硬盘干啦北桥重置北桥 悲剧啦 死啦触发也不亮啊 换了板子 不认 后来发现硬盘排线断啦 悲剧的维修 看看排线吧

网友:
这应当是BIOS没有设置好 有3步的 你可以百度查下

网友:
装安装版的WIN8 看看

网友:
BIOS有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是好的,但是在boot 那边认到不是 HDD DISK 是一排长长的数字 看图就知道了

图上的数字是MAC地址,难道是设成优先网络启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图上的数字是MAC地址,难道是设成优先网络启动了?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WIN8系统的bios,需要把兼容模式打开才能认到硬盘和USB,至于怎么打开兼容模式不同的bios有不同的选项,需要你自己仔细找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不好说,有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请参考其他楼的答案

网友:
骗子  bios在哪里啊

网友:
设置问题 再设置一下

网友:
应该是BOOT模式不对吧

网友(2014-04-08):
个人建议按F9恢复一下BIOS设置,不行在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要不就再刷一个BIOS

网友:
设置问题吧?应该不是很难吧,,不行再换个刷刷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和主板不兼容,官网上下载BIOS里刷吧

网友:
更改BIOS设置啊

网友:
重新刷下BIOS~~

网友:
看下BIOS下有木有认到硬盘?或是PE下啊

网友(2014-07-18):
你的哪个笔记本修好了吗?
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2015-08-05):
还是BIOS没设置好,重新在设置一下

网友:
楼主 这个y400好了没有

网友:
楼主 当时你这台Y400 怎么弄好的

网友:
换一个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难道BIOS 要 分离合成? 把本机BIOS 留好 找大神帮你合成

网友:
win7不用改,win8的话你要改UEFI启动模式

网友:
这种还是bios的问题,上次碰到过B470 的。后来刷了无数Bios好的

网友:
在BIOS里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改BIOS里的模式吧

网友:
引导问题 吧bootpriority 这个改下试试

网友:
。。。。。。把BIOS里Secure boot项改为disabaled 然后F9恢复默认值 F10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可能就好了

网友:
再换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外设都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