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2-22):
我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坏了,现在想改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请问怎样断开原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请会的朋友详细的教下。
求助

网友:
接12v 地线 en脚 接上就行

网友:
一般主电源到高压部分有一个保险连接,断开此保险即可。例如12V/5V的电源板,12V那路会有一个2~3A左右的保险与高压电路供电相连接。如要具体到你的板子,可拍个清晰点的正反面照片,大家给你指出来,以后应该就可以自己找了。
(提醒:对电子电路要有一定的认识即可。)

网友:
不断也没事,拆掉那个驱动芯片就行了。现在高压板不好弄了,我全部给他改LED了,收贵一点成本而已,比改高压板好整多了。

网友:
学好啦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12v供电 3v开启 接地 就ok了

网友:
断掉原板上的高压供电,OFF/ON,DIM。接上代用高压板上的12v 地线 OFF/ON,DIM

网友:
很简单的,三个条件就行了,12v 地 en 或者说on\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