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飘过。新手来看看HP CQ62 不触发 附EC和BIOS程序

楼主(2014-02-22):
      正在学笔记本维修,昨天晚上接了台HP CQ62不开机。客户说年前好好的,过年来就开不起来。说放在那里一直没动。我拆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电流没反应。

     留下客户联系电话打发走后就开拆了。是广达代工的

    按老师讲触发前几个条件是否满足,插上电源测待机+3V +5V  EC 供电+3VPC 时钟32.768KH EC37脚的3920_RST#复位3.3V 均正常。按开关时EC的19脚NBSWON1#有跳变。  由于晚上还有课要听直到听完课后才认真检查,发现触发开关后S5_ON一直为低 RSMRST#也是一样(这个信号是不是在S5_ON后在产生呀)。下课后在群里问了下师兄弟们,在此特别要感谢26期的林胜热心帮助(当然月饼老师更不用说了)。让我查WAKE,RI#等信号,也正常。月饼老师说要查EC 的ROM。林胜还远程帮我分析后说可能是EC程序。后来没办法只能求助万能的淘宝买了程序后就开刷居然刷了几次没显示成功。后来也找不到这个W25X04的芯片。只找到个窄体的25X04,刷好装后居然成功了。我想应该是这个芯片问题才导致不能触发的吧

   最后附上网上买到的程序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导致的不触发真多。。。

网友A:
附件里EC程序和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EC程序和BIOS程序?

就是呀,两个分离好的程序

网友B:
RI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I是什么信号啊。。。

铃声唤醒信号吧

网友:
WAKE 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第一次听说 还有  铃声唤醒信号  求科普 啊。。。

网友:
好多信号我都看不懂,不过BIOS很有用,留下了,谢谢!

网友C:
ri#  会导致不解发吗?
他不正常会怎么样呀。高手回答下呀,不懂呀

网友:
WAKE是网络唤醒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i#  会导致不解发吗?
他不正常会怎么样呀。高手回答下呀,不懂呀

也会导致不触发的,月饼老师讲过的

网友:
刷程序能修好的也碰到过几台啦,经验很重要额。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很多都是BIOS爱坏

网友:
WAKE,RI#这两个信号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查,和触发有关系吗

网友:
最后刷的是BIOS吗

网友:
ec bios坏会不触发

网友:
ACER HP bios坏得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会导致不触发的,月饼老师讲过的

  我真不知道,正常情况,待机是多少V, 解发后有是多少,还是说会跳变

网友:
这个程序论坛有的,不过买来的比较直接,不会有问题

网友:
RI# 铃声提示: 这个信号是一个来自Modem的输入信号。它允许一个唤醒事件,在电源故障的时候进行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会导致不触发的,月饼老师讲过的

待机有??

网友:
还有  铃声唤醒信号   求解释

网友:
这机器种类真多,bios问题更多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学习中

网友:
HP好像BIOS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