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的L-A690 插诊断卡挡 E E

楼主(2014-02-22):
芯片组是 ATI 690G 我知道这 E E 是CPU的问题 但是换了CPU 依然 E E 说明CPU没问题 测量 CPU的供电 安装了真U上去测量 上管 有 1.1V的了 我应该往那方面查了
cpu
芯片

网友:
兄弟你还是迅维网学员 哎 你真的是EE是么有过CPU么 你说的是FF吧 EE一般是不过内存

网友:
都跑码了。CPU电压肯定够了的
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是跑到EE的话正如老师说的那样你看内粗的SPD CLK VREF 还有地址线都查下吧

网友:
检查一下COMS电池吧

网友:
EE?我印象中众怎么没这个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