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 我应该怎样定购芯片

楼主(2014-02-22):
芯片表面是EM  DJ,   这图纸上是RT8205EGQW 。      我在网上看怎么EM DJ 是RT8205L  查了论坛上的贴子,说RT8205A  RT8205B  RT8205C     都不可互换,那我该定那种呢?   是8205L     还是8205E?   求助?

网友:
具体你就要看脚位啦,对照 一下就知行不行啦,饼哥以前的课都有提及的,你忘记啦。

网友(点评):
没去基地学,还请指点。芯片上面标有EM DJ 但在图纸上芯片标的是RT8205EGQW,

网友:
用51125代换

网友:
论坛上有的说不可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按照图纸定就可以啊

网友A:
那要先看一下脚位,再订了!不然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先看一下脚位,再订了!不然没有用的

我知道我的芯片的脚位定义,那定购的时候怎样知道定购的芯片的脚位呢?是给卖家说吗?

网友B:
给卖家说要代码为"DM XX"的就行了。其中XX为厂家出厂代码,可以任意,不一定为DJ哈。

补充内容 (2014-2-24 12:10):
帖中误将“EM”打成“DM”了,特此更正 :handshake

网友:
直接把芯片上面的型号发给卖家,卖家知道给你发那种

网友:
taobao搜下有了

网友C:
应该是DT=吧,从RT对照表查出来是这样

网友:
知道代码 找卖家他们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卖家说要代码为"DM XX"的就行了。其中XX为厂家出厂代码,可以任意,不一定为DJ哈。

我芯片表面是EM  DJ的,昨天我已经定了,卖家说用EM=就行了,你说用DM  XX那我不是定错了???求指点。

网友:
直接报代码就行了

网友:
51125代换,应该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芯片表面是EM  DJ的,昨天我已经定了,卖家说用EM=就行了,你说用DM  XX那我不是定错了???求指点。

没错,卖家说EM= 实际上是EM =XX,绿色环保型(无铅,无卤素),上帖中误将“EM”打成“DM”了,特此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卖家说EM= 实际上是EM =XX,绿色环保型(无铅,无卤素),上帖中误将“EM”打成“DM”了,特此更 ...

:):)

网友:
DT=CC
可以嗎, 也是RT8205EGQ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DT=吧,从RT对照表查出来是这样

能提供有关资料或给个网址连接吗?先谢了。

网友:
找图纸上啊。。。。可能那芯片就是别人装错的

网友:
代码前两位一样就可以代换,前天一个k42主板上面换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2014-11-20):
直接问卖芯片的人 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