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这个1.5V电压怎么维持在1.5V的

楼主(2014-02-22):
LM358正极接是2.5V,反向输入时是接Q3的S极,这个S极的1.5V是怎么维持在1.5V的,LM358正向不是永远比反向电压高吗~!

网友:
不知R123、R124、R113、R114的数值都是多少?

网友A:
当s极输出大于1.5V时,比较器会输出低电平。这样G极就没有了电压,S极输出就小于1.5V。当S极小于1.5V时,比较器有输出高电平,G极电压变大,S极又有1.5V。如此循环。

网友:
你发个全图吧,按说输出应是2.5V才对

网友:
要使MOS管导通不还需要一个正向电压吗?G极电位高于S极一定数值才会导通。

网友:
为啥我咋看都是能维持在3.3v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s极输出大于1.5V时,比较器会输出低电平。这样G极就没有了电压,S极输出就小于1.5V。当S极小于1.5V时,比 ...

同意,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网友:
Q3 S极出去就相当于LM358的反馈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3V被电阻分压成1.5V加在正相 431只有R123 R124不在的时候在直接输出3.3V 但是3.3V经过电阻分压加到431的R端是1.5V 那么就等于一个稳压二级管 稳定在1.5V 所以永远都是输出1.5V 而不是正相永远大于反相

网友:
有点难度呀,要综合分析

网友:
当s极输出大于1.5V时,比较器会输出低电平[向三楼学习]

网友:
当MOS管S级发出一个电压比如说开机的一瞬间会无限接近于0V这是的电压会进入到358的6脚,358的3脚是一个基准电压为1.5V,这时358内部会做一个比较如果6脚电压小于1.5V的3脚基准值,358  7脚会持续发出高电平。直到内让MOS管S级发出电压大于1.5V。然后S级会反馈给358,358内部做比较。7脚在发出低电平,如此反复,一秒钟几百万次。这时MOS管就会生成一个平稳的1.5V
.

网友:
R123 R124 这些电阻式上拉 和下拉电阻,总之阻值不会太低

网友:
我个人认为其实关键点是在Q6(431)R123、R124和R113、R114上

网友:
我认为关键点在LM358的3脚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基本的电路了   楼主的各个元件的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哦

网友:
431基准电压必须在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