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5G集显有时电流上1.5不动,有时只有0.4,不显示

楼主(2014-02-22):
这个机器拿到手一看是AMD的,没想其他的,认为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先上刑具烤它一回,哎!故障依旧,难不成是U有问题,东找西找终于找到个U上去一试,还是那个样,哎!这种机器修北桥通病修多啦,搞得人有点懒惰,那怎么办咧,还是一步一步来咯,先看电感都没短路,再上电测,当测到PL12时,发现没电压,PL5也没电压,这两个都离充电接口近,不清楚是什么电压,故障先锁定在这一块,那就下图纸咧,图纸来也,再看看PL12,哦原来是1.8V内存供电,乖乖就是你啦,测6282各个工作电压都正常,就是没1.8V出来,反正手上有料,先干啦它再说,刷刷换上,1.8V来啦,电流也是一直跳来跳去往上来,街上外显,LOGO出来啦,心想这不就搞定啦,手头还有两个AMD的U不确定好坏,就拿它试一下也好,第一个U通电正常,,当接第二个时候刚开始的故障又来啦,再换刚才确定好的那个U也一样,原来是有热稳定性的故障呀,又拿风台吹啦下芯片,又正常啦,难不成换的芯片有问题,新的应该不会呀,那可能是外围电容的问题?
拿表测啦一下也没什么异常,风台一吹一大片,用烙铁一个一个烫,当烫到PQ24时,故障消失,反复试验几次,确定是PQ24不良,换掉反复测试都OK,哎看样子遇到机器不能形成定向思维,认为所有的机器都往通病上靠,还是老实点一步一步来,不然走弯路一大截!
顺便想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截图上来,我试过几回截不上图来!

网友:
先截图到对QQ或者旺旺话框里,然后另存为图片,然后上传到这里就可以了,以前我也不会上传的。

网友:
这样呀,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这确实是个方法!

网友:
修的有点盲目哦,不过对待这种不稳定的机器也只能这样咯。。

网友:
嗯,确实有点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