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Z03主板

楼主(2014-02-22):
我维修一块主板,故障现象是:待机正常,就是不能触发,还能听见主板上有达达的响,我后来找到是BIOS响,我焊下BIOS就不响了,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程序坏了,EC的3V ,5V都有,BIOS的1脚2.6V 3脚:3.23V 7.8脚3.25V,这是什么故障啊,谢谢!

网友A:
BIOS芯片怎么会响,,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怎么会响,,你好好查查吧,,,

我焊下BIOS就不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怎么说 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