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显示可弹出光驱

楼主(2014-02-22):
今天突然想起了以前老师说过的一个问题,笔记本不显示但是用手按下光驱可弹出光驱盘,就说明主板电路或者什么的问题???    不显示,能弹出光驱,在主板电路上能给到我们什么信息呢     大家都来说说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不显示的有好多种,问题是看怎么不显示。

网友:
只要光驱有供电,都能弹出来啊,跟显示没关系

网友A:
有电就能弹出来的吧,具体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就能弹出来的吧,具体还没试过

你这不是当没说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光驱只要接通电源就可以弹出。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主板没有正确识别到光驱。

网友:
这个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