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2G屏暗 屏19V 3V都有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2-22):
宏基4552G屏暗  拆机测量屏供电19V    3.3V都有。换屏  刷BIOS   加焊显卡都试过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屏线了没有了?

网友:
查背光电路~~~~升压电路~~~

网友:
用VGA外接个屏试试,要是还不亮有可能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试试外接,外接要是出的话,建议先换条屏线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在考虑板子的问题。

网友:
背光线路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切外显 换屏 换屏线 在查主板

网友:
什么显卡?我觉得屏线排除后,可以考虑显卡咯。

网友:
屏上面是有4个供电的,你测了几个,VIN 19V  PWM 3.3  EN 3.3

网友:
屏线和显卡。

网友:
多谢各位   经测量排线30脚 BL_ON没有电压     把针脚翘起来   飞线3.3V   问题解决

网友:
宏基的不大懂,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思路,三星主板很多明暗度不过是有一个敏感度的信号  受EC和桥控制,三星的只要明暗度不过  LCD接口没问题就换EC和桥 基本都能好,当然这是在公司比较方便 自己弄有成本还是查那个信号的工作条件吧!  我查了下 在三星某型号主板里面明暗度信号名字为 LCD3_BKLTON,仅供参考哦

网友(2014-03-25):
我这台宏基 屏有时亮有时不亮  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