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NEC JE8

楼主(2014-02-22):
晚上看了看笔记本主板,1.看到了几个电容的标示是 NEC JE8   这个我要怎么看容量与参数呢?       2 .一些330 220的铁片电容,标示了容量,在哪里看耐压值呢?      综上所述两点,期待大家说得通俗一点    要代换电容 !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是  330  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是  330  2.5v

好的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前者

网友B:
NEC JE8贴片电容形状大小跟330形状大小一样的,就不知道耐压值

网友C:
我都是拿330换的,耐压值高点没事。我都是拆6V的,没出过事。10V的也没事,耐压高点没事

网友:
je8这个坐等高手  也不知道参数

网友D:
用330就行,耐压高点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C JE8贴片电容形状大小跟330形状大小一样的,就不知道耐压值

NEC JE8 跟330电容一样的形状,怎么看它的参数与耐压值,都不知道一个大概的参数,怎么代换啊    你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330就行,耐压高点没事

你是说直接用一个330代换吗    那330的耐压值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拿330换的,耐压值高点没事。我都是拆6V的,没出过事。10V的也没事,耐压高点没事

那330的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
就用330代换。。。

网友:
330  耐压25v

网友E:
JE8是 6.3V 150uF。J表示6.3V ,E8表示150uF。

网友F:
还要看耐压的 ······

网友:
你们是参照什么表看的,说说我也去下载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JE8是 6.3V 150uF。J表示6.3V ,E8表示150uF。

好的   你们是参照什么电容表看的,说说,我也去下载一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要看耐压的 ······

         就是要找表对着看的   没找到表啊

网友:
一般都是6.3V,25V的一般都标有

网友:
J表示6.3V ,E=1.5     8表示10的8次方=15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