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S2P无VDDA电压、CPU电压修复记

楼主(2014-02-23):
技嘉GA-M68M-S2P无VDDA电压、CPU电压修复记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GA-M68M-S2P主板,客户说开机不显示,二话不说,换上一个电源,插上代码卡,开机。。。。。。代码卡显示FF,说明主板或CPU有问题了,然后找了一块好主板,测试了一下CPU,发现CPU是好的,说明问题在主板上。
于是打开电烙铁、万用表,开始对技嘉GA-M68M-S2P进行电压检测,检测发现内存电压1.88V和0.9v正常,WQ23场管有1.2V电压,WQ12电压为0V,继续检测CPU电压,也是0V,然后又检测WQ12的1脚,发现也无电压,本人在论坛里发现有朋友说有可能是Q68或Q69有问题引起的,于是我急忙测了一下这两个管子,发现电压正常,接着断电,用电阻挡测量了一下这两个管子,没发现异常,于是查找这款板子的工作时序,发现这款板子是必须先有CPU工作电压约1.1V左右后,WQ12才开始工作的,所以马上在论坛里面下载这款板子的电路图,打开看了一下CPU供电管理芯片的相关电路,并重新开机,然后开始测量ISL6324A的相关引脚电压,首先测量第10脚VCC的电压,发现有4.85V电压,不在意,接着测量了一下第29脚PVCC1_2的电压,发现12V电压正常,接着来量第24脚的EN脚电压,发现有1.2V的电压,说明EN脚有高电平输入了,接着测VID的电压,发觉正常,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那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了,那为什么没有正常工作呢,又重新测量了一下第10脚,发觉电压还是4.8V这样,然后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VCC的电压是通过DR38电阻供电的,于是找到主板的DR38电阻,测量了一下电阻两头的电压,发现一头是5V,而另一头是4.8V,而DR38电阻才2.2欧而已啊,不应该把电压拉低啊,虽然才低了0.2V,但感觉还是不对,于是断电,用电阻挡测量了一下DR38电阻,发觉这个2.2欧的电阻已经变成8欧的电阻了,以为是电阻老化了,就直接在旧主板上找到一个一样的换上,通电,开机,ISL6324a的第10脚电压还是4.8V,断电,再量DR38电阻,发觉这个电阻有变成8欧的了,于是直接测量第10脚对地阻值,妈呀,才40几欧,怀疑DBC2有问题,用风枪把它拿下,再量,还是40几欧,正常应该是500欧以上才对啊,看来是芯片挂了,于是开始翻箱倒柜,但是没有找到新的ISL6324A芯片,有点气馁。
停了一下,抽了根长寿烟,突然想起手上有几块技嘉的料板,急忙翻出来一看,还真有一块主板上有一块ISL6324,但没有带A字,而且原来这块主板检测时已经标明是桥坏,其他电压全出,说明这块ISL6324是好的,关键要卡能不能代换,于是又上网搜出ISL6324和ISL6324A的原理图,发现引脚功能一样,但没人说能不能代换,所以自己心里也是没底,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这两个芯片拆下,等它们都冷了,洗干净,把技嘉GA-M68M-S2P的焊脚也洗干净,上好助焊膏,放好芯片,用风枪开始加热,等到芯片引脚都吃锡焊好了,拿走风枪,让它冷却。
接着接好电源,插上代码卡,插上CPU带灯测试仪,用手又摸了下芯片周围的电路板,感觉主板已经冷完了,于是接电,把万用表表笔接到地和CPU供电场管上,万用表打到20V电压档上,然后开机,发现万用表电压出了一下电压就没了,以为没有成功,突然想起以前修过一些主板必须要上真的CPU才出CPU电压的,但我不敢找好的CPU来放,找了一个以经有问题了但还能出电压的CPU来放,于是重新开机,测量CPU电压,有了,电压从1.1V上到了1.35V停住了,但代码卡还是不跑码,接着关机,再开机,万用表里的电压还是一样。说明CPU电压应该是正常了。
关机,换上一个好的5000+的CPU,再开机,万用表测量到的电压还是1.1---到1.35V停住,代码卡也开始跑啊跑了,跑到C1停住了,一看,坏了,内存没插上,又关机拔电,插上内存,接好显示器,再插电,开机,终于看见代码卡一路顺畅的跑了下去,显示器也有了显示了,到此这块主板终于基本修复了,明天再挂上硬盘进行测试,如果一切都OK就可以叫客户过来提走了

以上是我个人的维修经历,因为不是写文章的好手,所以如有不对之处,请见谅!!!!!!!!!!!

附电路图位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82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