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850 无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的维修

楼主(2014-02-23):
蓝宝石HD4850 无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的维修。 显存电压为0,核心电压也为0,MOS管均正常,没有击穿,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查IC工作条件。

网友:
主芯片短路了没?

网友A:
确定GPU没有短路
  查MOS管的输入与输出   有输入没输出 查与MOS管G极相连的控制芯片

网友:
对,看看供电IC  然后看看MOS管。。

网友:
没电压输出,肯定是芯片没有工作,查工作条件

网友:
请说下工作条件, BGA是没有短路的,这点肯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GPU没有短路
  查MOS管的输入与输出   有输入没输出 查与MOS管G极相连的控制芯片

有输入12V,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打一下g级地阻止如果有数值就换一下芯片  如果没有阻止肯定就是g级短线了  再不行就差一下条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输入12V,就是没有输出

查G极相连的8脚芯片   查8脚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先修核心供电   出来了以后  显存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2014-03-27):
查主芯片供电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供电IC吧。向上一级一级的查吧。

网友:
这个卡,先看看5V出来了没有  出来的话,核心没有短路就查芯的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手中的4830也是没电压出,主心片是L6788A,上电这个心片就炀手了
要淘两个回来

网友:
是不是显卡核心坏了

网友(2014-07-08):
看看芯片有没有短路了。。没有就查下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IC

网友:
没修过显卡,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对显卡完全外行。

网友:
我记的这类的显卡,有待机芯片(记不清叫什么了),我修过几个就是因为这种芯片坏了

网友(2015-03-12):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样是先看看显卡核心有没短路吧,如果没有,一般是核心供电的主控坏

网友:
《木星上行》的槽点除了那双时尚时尚最时尚的滑板鞋之外还有许多。对于沃卓斯基姐弟的新作,科幻迷们的期待值自然是爆表。但客观来说,此片除了视觉冲击力和银幕美学上秉承了沃卓斯基姐弟的一贯的水准以外,至少在故事情节上的巨大空洞让人大跌眼镜。在没有太过复杂的科幻构思前提下,导演甚至对于故事的逻辑都有些随意过头。

或许对于哲学的探索才是沃卓斯基姐弟对于《木星上行》的终极目的,至少从个人的角度看来尊贵为埃布拉赛克斯王朝,也不过是资本社会的映射罢了。在所谓金字塔顶端的生物,关注的不过是永不停歇的利润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般,“当利润达到百分之十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三百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更何况,这种利润远非金银珠宝这些庸器俗物,乃是被定义为宇宙中最宝贵资源的时间。为了这样的利润,宇宙中所有的生物不过是随时可以被牺牲被屠宰被交易被收割的资源;为了这样的利润,埃布拉赛克斯王朝的第一继承人可以毫不犹豫的弑母;为了这样的利润,埃布拉赛克斯王朝的第三继承人可以完全无视伦理求婚于和母亲相同基因的朱庇特(理论上来说就是他的母亲)——华美的建筑与服饰之下,掩藏着多少不堪、畸形与荒谬。

荒谬的细节当然不仅如此,当精通律法条例的机器人被繁琐而可笑的体制不得不学会了行贿之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联想到那个被《焦点访谈》曝光的返乡6次往返3000公里却连个护照都办不下来的小伙子——一位拥有宇宙的女皇,却被一张小小的身份文件证明掣肘,真可谓是无尽的嘲弄了。而当这个生活在底层以刷马桶为生的女主,在面对无尽的权力与财富与家人亲情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的时候,她俄裔的身份似乎更有意味深长。本文章来自:娱乐城      www.dfsmlcr.com/ylc
娱乐城      www.bqzs413.com/ylc
娱乐城      www.bjylfqa.com/ylc

网友:
查核心供电,pwm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管理芯片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看工作条件吧!16对电容测得二极体值也是一致的吗?地址线也是一致的吗?,复位、时钟均没有开路的吗?,复位信号,晶振电压,BIOS电压正常的吗?显存供电有两组独立的,一组对地阻值为98.2,另一组却为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