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23):
IBM R52开机掉电,能进系统到桌面就掉电了,再开时间会短一点,有时到不了桌面,但肯定过LOGO个,散热器不发烫,有时能开一会儿,据说R52 CPU问题多的,请教下???
桌面

网友:
机器太老了,这种情况肯定是哪里接触不好,要么就是灰尘太多引起的,你先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网友:
老机器3V5V电容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3V 电容看一下

网友:
看看CPU供电的320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