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PM-AM 多块不跑码

楼主(2014-02-23):
最近客户送了三台宏基品牌机,加电不跑码,主板是精英代工MCP61PM-AM。目测一块主板好多电容鼓包,换后依旧是不跑码!测量几大供电都正常!刷BIOS,还有一块加焊了桥。三板斧过后,没招了!问问大家遇到这种板一般哪容易出问题!
后测PCIE的A11脚没有电压,PCI复位正常。
刷BIOS

网友:
芯片背面是否掉件?(背面的的零件很容易因为运输的不当而不翼而飞)

网友:
这个主板是单桥的吗??单桥的主板重点还是考虑桥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BIOS容易出现问题的啊,继续查查线路吧,要是断线了,你怎么干也不行啊,DELL是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单桥的先干桥 加焊

网友:
测下IDE的复位有吗 还有BIOS的 先换个IO吧

网友:
重做桥,打一下PCIE IDE USB等总线阻值,实在不行只有找图慢慢研究了

网友:
PCIE上的不用管它的,好多板子上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