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

楼主(2014-02-23):
单位新买进一台笔记本,安装的是win8操作系统,大部分都不适应、不习惯使用,安装winxp系统或者win7系统都不能安装?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心得?W8不能改XP w7??? 还是求助怎么改W8?

网友:
那是肯定的,WIN7你装个64位的版本的试验下把,反正XP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
可以安装win 7的,把硬盘分区模式改成mbr的

网友:
目前没有遇见 W8的原装不能改别的系统的机器 %……&

网友:
应该可以安装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win8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
安装WIN7行 XP就别想了

网友(2016-08-17):
这是心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