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板号DA0R33MB6E0 南桥 BIOS

楼主(2014-02-23):
HP G4 板号DA0R33MB6E0 南桥

网友:
今天测试过能正常开机ok谢谢啦

网友:
互相帮助啊

网友:
q 我怎 么下不下来啊。再下又要5分。我晕啊

网友A:
有没有这款开机BIOS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这款开机BIOS提供一下

HP G4 板号DA0R33MB6E0 EC

网友A:
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经找到了

不用客气,助人为乐乃快乐之本

网友:
正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助人为乐乃快乐之本

我的机器开机没反应,只是电源接口灯闪三下,重刷BIOS没用,现在是开机3.3v 和5V芯片没有S5_ON开启电压过来,换了IO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开机没反应,只是电源接口灯闪三下,重刷BIOS没用,现在是开机3.3v 和5V芯片没有S5_ON开启电压过 ...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C:
  G4  不触发是不是唰EC BISO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  不触发是不是唰EC BISO

如果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刷BIOS试试

网友(2014-03-28):
终于找到你了

网友D:
谢谢楼主.我这机器刷了BIOS也不行,没有3V 5V.电源灯亮.EC条件都满足.但不出S5_ON.按开关NBSWON1#电压有跳变,DNBSWON#1变低不复位.,已经换了EC.不过原BIOS芯片型号是CFEON Q80-100的.我的编程器不支持,是用EN25F80写的,不知有无关系.唉!

网友:
感谢楼主,我正需要。我的机子是大小写指示灯闪5下,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好不容易有5分  结果看错了  下载了你那个EC程序  郁闷啊

网友:
没分  你送我一个吧

网友(2014-05-06):
楼主,怎么是HEX格式的?

网友:
我也要,谢了。

网友(2014-07-01):
DA0R33MB6E0

网友:
DA0R33MB6E0

补充内容 (2014-9-14 10:10):
这个事I3二代CPU   HM65桥

补充内容 (2014-9-14 10:10):
错了  是hm7系列桥

这个有两个版本,一个REV:E,一个是REV:F的用错了开机掉电.

网友:
楼主上线回个话你这BIOS是R33哪个版本的啊?这机子有REV:E和REV:F两种.请问你这个是什么的,我现在正需要R33 REV:E这个版本的上的是I5三代的U.谢谢!

网友(2017-12-20):
下载试一试 吧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我这机器刷了BIOS也不行,没有3V 5V.电源灯亮.EC条件都满足.但不出S5_ON.按开关NBSWON1#电压有跳变 ...

我的故障现象和你一样,加焊桥好了

网友(2021-08-31):
文件格式错误,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