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暗屏,纠结。答案在7楼9楼

楼主(2014-02-23):
A1286 本子暗屏

LCD PWR EN开机3.3V
F9700无短12V,Q9706输出12V ---->与J9000(屏接口的38,39,40直连)

求问:这个屏接口J9000的38,39,40脚(应是LED供电)到底是多少V?
有人说:32V??难不出Q9706有问题?可是图纸上标的也是12V。。。

网友:
手里刚好有台换屏的同款1286(开机局部显示正常,仅是屏屏)我也代换过屏线,仍是暗屏。

网友:
顺便买了份打包的苹果图纸,有要的M我

网友:
LED供电在主板上就有  你说的这个脚是23V

网友A:
暗屏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暗屏看一下是不是屏坏了

用另外一个客户的碎屏(有显示的)接上后也仍是暗屏

应该还是LED电压没起来,可是这35V或者23V的LED电压也就是屏接口的38,39,40脚我量的却是12V……

网友:
OK了,U9701坏!

晕了,上哪里弄这么个小不点的BGA……
看来只有硬改个高压出来了

网友:
屏线,屏都试了吗?

网友:
用客户的代换一下好了,这个芯片是一个非常小的BGA,真变态。
看着是否能TB个这芯片吧,点太背了

网友:
23V以上才能亮机

网友:
这2幅图是LED_RETURN 1-6引脚(IC是U9701即极小的BGA升压芯片)---取代的办法是直接飞线接到这1-6上,也可不用全接。屏接口38,39,40脚的主供电压为30V以上即可---亲测OK。

打算剪一个报废屏的升压板改下找个地儿藏进去。没办法,U9701手里没有,省点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