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版档C5 求助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楼主(2014-02-23):
一块主板拿来时 目测内存供电上管烧糊 内存没有1.8V  主板不跑马 换了个上管 1.8V出来了 不过上下管和供电IC烫的厉害 IC型号是W83321G 没有此芯片 能用rt9214改吗  主板跑马不过档C5 不上内存档C4换了内存也不行 时钟 复位都有3.3V 是哪里的问题 是内存供电芯片的事情吗 但是1.8V已经出了 就是档C5 单桥的板子 BIOS找不到 求大神帮帮忙 说下 想问一下问一下电压都正常1.8V都出来了  为什么还是档C5呢

网友:
映泰那些都还有一个长的跟MOS管查不多的你看看你这个主板有吗!不知道你的有没,有可以看看那个

网友:
主供电1.8出来了 不代表就过内存了  还有SPD 管理总线 时钟 地址线 数据线  负载供电   BIOS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还有太多的活没有干,BIOS先缓一下,先测方便的,再搞难

网友:
晶振也会当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