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S40H 板号是 H17/C17 _VD

楼主(2014-02-23):
锋锐S40H因VGA电路板接口VGACON1 接触不实容易造成主板不加电,从而造成主板误判产生DOA。为什么不接VGA电路板或其接口接触不实会造成不加电呢?其原理是这样:该机型将VGA输出单独设计一个电路板并用CABLE线连接到主板上,主板上的19V电压通过此CABLE连线送到VGA BOARD上并产生+5V开机电压再通过此CABLE送回到主板开关上,当按下电源开关后,此+5V开机电压产生开机信号使机器加电。如示意图。
板号

网友:
裸板测试 开关针上没电很容易误判是主板的问题 大家在遇到这款机器要注意啊

网友:
并关没有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机器,学习了,记住 了

网友:
从开关开始查气

网友:
楼主的无私,,解了我燃眉之急. 昨天郁闷了一天,...谢谢 楼主 , 有这个机的图纸吗?

网友(2014-03-26):
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清华同方的本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隐患!

网友:
换vga的那个板吗

网友(2014-05-04):
传一下图纸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