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 E1-471G 开机断电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4-02-23):
很多朋友在使用了E1-471 E1-471G 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问题,尤其是进入冬季气温降低以后,问题的出现越发频繁。
故障现象表现为开机几秒钟之后,一般是出现宏基logo几秒后就会断电,再次开机,故障依旧出现。一般重复三五次之后机器才能正常启动。针对这一问题,厂家方面给出了原因,原因是BIOS中EC模块参数设置错误,导致检测GPU温度错误从而触发以上故障。解决方案,更新bios到1.22版本即可解决该问题,新的bios里面重新设置了参数,问题解决。
更新bios有风险,建议菜鸟以及小白的机器出现问题之后尽快找售后服务站刷bios解决。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电脑并想亲自解决这问题的有志青年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刷机解决。
1 接上外接电源,并确保电池已经安装上
2 开机进入系统界面,双击bios文件
3 文件自动运行并自动完成bios更新
4 完成之后机器会自动重启,此时故障解决
(注意 :更新bios过程中严禁切断电源或者拔出电池,后果很严重,极有可能会造成无显示,售后可能不予免费保修。)
附BIOS文件下载地址:

网友A:
  我也试着弄弄 看看弄的好不 我的是开机跑 0。28就断电了  北桥 和CPU供电多没有

网友B(2014-04-03):
刚才在系统界面下直接运行了 V1.22 bios, 是否还会掉电, 正在测试中, 还是谢谢分享、

重启系统 进到bios 看到的 bios版本是 V1.22, 机器型号有原来的 E1-471 变成了 E-431,怎么型号会改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系统界面下直接运行了 V1.22 bios, 是否还会掉电, 正在测试中, 还是谢谢分享、

重启系统 进到 ...

实测运行鲁大师 大概 8 分钟 左右还会 掉电, 再开 还没到系统就掉电了。

网友(2014-05-26):
E1-571G的BIOS怎么下了好几个都不能用呢

网友C(2014-06-29):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着弄弄 看看弄的好不 我的是开机跑 0。28就断电了  北桥 和CPU供电多没有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开机0.2几就掉了

网友(2014-09-30):
刷官网最新版是1.29不行吗?还是一定要刷1.22的,,这个官网都没提供下载了

网友(2014-11-04):
XIA GE SHI SHI

网友(2015-01-06):
下一个来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开机0.2几就掉了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3-15):
*脏话*这样的说

网友:
不要说脏话

网友(2016-08-02):
这个BIOS的主板号多少都没说!

网友D:
浪费5分下载,这个是个EXE文件的,也安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浪费5分下载,这个是个EXE文件的,也安装不了

首先说明一下这个版块不扣分的,EXE文件是系统下安装更新的BIOS程序,不是编程器刷的

网友(2017-04-16):
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你的机器和这个问题一模一样吗?一样的话可以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