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脑掉电

楼主(2014-02-23):
求租你个问题,我手头有个联想品牌机箱,更换全新华硕主板m5a78,amd245,但是使用起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熄灭,按电源开关也无反应,只有把主板电池扣下来放下电,再按电源键就可以启动,什么原因啊?主板cpu内存都是新的啊,求帮忙解决,或者分析

网友:
我有遇到过哦 检查下cpu针脚有没有脏东西 我上次找了半天 才发现CPU针脚上有点黑乎乎的不知道是什么 用镊子挖掉就好了。。。。。。

网友A:
楼主看下内存供点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接机箱开关线,直接点亮看效果,或换块主板电池。

网友(2014-03-28):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内存供点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前辈,确实是供电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点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内存供点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确实是,谢谢啊

网友:
换板子啊。。。。。。

网友:
按你描述的现象很可能是主板对CPU的过温保护,你检查一下CPU与散热器是否没有紧密接触好,当主板对CPU过温保护性断电后并不能马上启动的,要等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