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下这个电容算是鼓包了么?

楼主(2014-02-23):
今天到手一个二手电源,在外壳外面能看到电容是这样的,于是拆开看,这两个电容看起来像鼓包一样,但是用手按电容鼓起来的部分,是有弹性的,这两个电容需要换吗?

网友:
换个不就完事了

网友:
肯定要换,不换不稳定

网友:
嗯,已经怀孕了。。。
最好换了

网友:
明显鼓包啦

网友:
没怀孕, 正常的

网友:
跟我一样的新手,哈哈

网友:
目测这两个电容隆胸了

网友:
把上面那层皮拨开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是正常的,如果是鼓包的话会明显看到金属壳体顶起塑料盖的痕迹,另外你也可以按一下了塑料盖,感觉到里面的金属壳还是平的那就是好的。

我按了下去,感觉电容是平的,上面鼓起来这个胶片像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容是正常的,如果是鼓包的话会明显看到金属壳体顶起塑料盖的痕迹,另外你也可以按一下了塑料盖,感 ...

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啊,如果真的是鼓包了,为什么我按上面会有弹性?可以按下去,能感受到像硅胶一样呢

网友:
b必须换  都这样了

网友:
这年头  积分难赚啊

网友B:
就两电容。 有时间在论坛发帖子。 还不如直接换掉  有没什么成本  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两电容。 有时间在论坛发帖子。 还不如直接换掉  有没什么成本  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问题是,这电容看起来像鼓包,实际上顶部像硅胶一样,按下去感觉电容是平的

网友D:
这是长城的电源是吧,有些电容就是这样的。。。你把上面这部分撕开看看,反正不影响使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楼上兄弟所言极是,长城的新的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长城的电源是吧,有些电容就是这样的。。。你把上面这部分撕开看看,反正不影响使用。。。

是长城的电源,能正常使用的,貌似没见过这样子的,看起来像爆浆,有点吓人,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楼上兄弟所言极是,长城的新的都这样

谢谢您的回复,大家都说爆了,我还真担心呢,如果长城的都是这样的,我就不用担心了,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电容看起来像鼓包,实际上顶部像硅胶一样,按下去感觉电容是平的

你的电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是什么情况?
长城的电源,楼下的朋友都说长城的电容都是这样的,看样子我可以放心了,谢谢您

网友:
弄掉上面那块朔胶,如果看到涨起来了,肯定要换啦

网友:
正常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有几个电源这样子的,按下去也能感觉到底下是平的,像是上面充了气,到底坏了没有,要不要换呢,

网友:
没有鼓包是好的 我有2个这样的电容 正常的!!!

网友:
把上面那片塑料削掉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鼓没鼓如果心理还有有顾虑,拿个表看一个容量

网友:
由于电容老化,电解液已经部分分解气化,内部压力已经升高,只不过压力还不是太高,还没有把电容的塑料外壳爆开。
这时的电容容量已经降低,或即将降低。
换不换?你说了算。

网友:
用手按按,是平的就可以。鼓的会有感觉

网友:
可以拆下测容量看正常否。平顶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是好的,正常,

网友:
说也白说,这两个电容好坏不用争了,关键是电源是好的吗?试了没有?是好的话能用就行了。如果不能用,电容也许早就坏了,连待机+5V都没有。

网友:
是好的,有的就这样,不信你测一下容量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明显鼓包了啊!

网友:
好像没问题,你通电试试,如果电压正常就能用。

网友:
最好换了最好换了

网友:
这电容生下就这模样,不用换。

网友:
先用着吧,坏了再换。。

网友:
如果电源用着没问题就不管呗!或者你直接换了

网友:
按起来顶部有弹性是好的,放心用!!!!!

网友:
没几毛钱换吧

网友:
应该不是鼓包的  上面那张皮鼓起来而已  撬开上面的皮就能看到了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 不就晓得~~好坏了~~~~

网友F:
         火山即将爆发的前夜, 合格的电解电容产品没有一个是这种模样的。有两种可能,一是顶封材料质量不合格,受高热后变形所致发包,但下面的铝壳尚未破裂,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二是下面的防爆线已凸起所致,有病早治。这种情况通常是电源盒内的散热条件不好,长期运行才会产生。

很形象!

网友:
这种电容是这样的  正常的   很多CRT 彩电都用的这种大电容  外形封装就是则个样子 塑料外衣里面的铝壳是平的就没事

网友:
鼓了,再不换就要爆了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用下。

网友:
换,用不时间长了。

网友:
这还考虑什么?果断换!

网友:
必须得换了,恐怕现在都影响使用了

网友:
应该是好的

网友:
电容看着没有问题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掉顶上的塑料  看一下内部

网友:
         45楼所说的“CRT 彩电都用的这种大电容”,结论错误。CRT彩电停产多年了,你既然能看到这个电容模样,也就是说彩电出毛病了,你修理过程中观察到的。要知道CRT彩电的工作环境比PC要恶劣的多,壳内一个风扇也没有,全靠散热片自然散热,相关部位出现“店姐”发包情况是很常见的。                             建议你网上搜一下电解电容产品的技术标准,或相关的质量检验要求。
        前面说过电解电容发包的原因,一是器件本身品质较差;二是其工作环境温度高。一是内因,二是条件。
        爆浆原因大家都清楚,无非是电解过压产生高热,或长期工作在散热不好的环境中。当然元器件都有使用寿命,超期服役的店姐也会玩完的。

网友:
这个电容鼓的 还真漂亮

网友:
两个还一样大呵呵

网友:
你量单个电容是不是有150V,有的话就是好的,没有你就看这办吧

网友:
火山即将爆发还不赶快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火山即将爆发的前夜, 合格的电解电容产品没有一个是这种模样的。有两种可能,一是顶封材料质量不 ...

电容顶部有弹性的凸起部分确定是硅胶,已经拆开看,电容正常,谢谢您

网友:
算。会造成机器不稳定、

网友:
楼主赶快换了这两个电容,不能再用了

网友:
这种电容要看谁使用,客户的没必要换,自己换是必须的。要是新买的电容是这样那这个卖电容的早就关门啦。客户的烧啦主板或硬盘正好又来啦生意。顺便说一下,检测一下并联的电阻,大电容一般不会坏,除非并联电阻变质或风扇有故障,才会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
我是新人 没见过这样了还正常的电容

网友:
就是这样的,鼓包是为了防止电容爆炸飞出的爆炸物损坏其他元器件作为缓冲用的 ,不用更换。

网友:
刚修一个长城电源画的就是那两个电容,正常的就是平的!怀孕就是坏了!

网友:
均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