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cp6151脚位

楼主(2014-02-23):
联想 原装板IH61M,没有CPU电压,电源IC是ncp6151,求脚位功能,有PFD最好,IO是NCT6776F也没有资料,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哥啊!新板,想找图纸相当困难啊!你百度过芯片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啊!新板,想找图纸相当困难啊!你百度过芯片图纸吗

肯定百度过!FDF不强求,有大神截个图就行了

网友:
用钱去taobo上搞个

网友:
百度里可以搜索吗

网友:
哪位大神有?电路图上截一个....